松下PLC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29):
松下FP2SH 60KPLC可以执行读取操作,但读后显示为0步程序,请问大侠们是怎么
回事啊???

网友A:
里面有程序吗?

楼主:
有啊,程式是控制机器自动运行的

网友B:
引用楼主ldbcqy2006于2011-07-29 10:34发表的 松下PLC奇怪问题 :
松下FP2SH 60KPLC可以执行读取操作,但读后显示为0步程序,请问大侠们是怎么
回事啊???
会不会是程序加密,就如力扬, 你下载也最多是前六十三步吧, 没有用的要重新输入程序

楼主:
一步都不能下载,听说是用FPWIN PRO软件编程的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