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搞不懂,跪求帮助

楼主(2011-07-29):
刚接触变频供水,不知CPS-21B2的EMG信号(恒压供水控制器)如何与三菱变频器连接,变频器是否需要设置,一头雾水,恳请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估计是急停信号,跟外部急停开关串连

网友B:
那个变频器不是有一个叫制动信号输入端的,你看看,急停就是要变频器制动

楼主:
还是不清楚啊但还是感谢!希望众多的高人赶快指点

网友B:
连接三菱参数不要设置了,你就接吧

网友C:
还没用过。

网友D:
变频器的滑行停止信号(EMG)

网友D:
CPS-21C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使用说明书1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端子启停 频率设定0---10V 就好了 别的就不需要了

网友F:
感谢感谢!从回复中知道了EMG是滑行信号,但是具体这个信号接到三菱变频器的那个端子上,搞不清,还是请各位大侠详细指点一下,在此万分感谢!变频器型号是FR-F740-7.5K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RUN和COM1接变频器的外部控制启停端子 VRC和GND接变频器0--10的端子 EMG不用接 电机停止方式设为空转停止 启动方式设为端子启停 频率设定 为0--10V 就这样应该就好了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