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时钟脉冲?

楼主(2011-07-29):
用系统时钟脉冲写几句程序,如图:
我将q0.4该成q0.3 ,q0.5,改到那个上面那个输入灯亮,可是原来q0.4却是不灭 ?
刚接触300编程,请教简单问题,望予以解答!谢谢!

网友A:
因为直接改变了程序之后没有给Q0.4复位啊!
所以它还是保持了原有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将PLC打到STOP模式再打回来就行了。

楼主:
OMRON 和三菱的都是在线修改的? 这也是在线修改啊,为何还要复位呢 ?
那这样做程序在线修改很麻烦的!

网友A:
在已经被导通的状态下将其逻辑条件删除,那么就没有将其导通和断开的条件了,所以它只能保持原来的状态;
你完全不用管它,等它在下次PLC断电重启时自动复位,或者你在下一个程序中需要用到它时,继续使用它,在线修改完后,它根据实际的逻辑条件重新刷新是该导通还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