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长度太长,信号无法传输怎么办?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7-29):
电缆长度太长,信号无法传输怎么办?
配电柜和 电厂DCS集控室的距离最短是400M
一共28个接点 需要引到集控室
普通的R V V电缆 肯定会有信号衰减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而且400米得长度 肯定会产生那个 “电容” 具体名词我也忘记了
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什么传输方式?400米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很多的通信都达到1k以上,即使是485都可以,在不行的加信号中继

QQ:84818626

网友C:
直接用485得了,哪也不用考虑它多少点了,

网友D: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什么信号呀?

网友F:
都不知什么信号,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不是通讯 而是AC220V信号 DCS的无源接点需要接到 集控室

网友G(2012-03-01):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没?可采用无线通讯模块啊,我们的设备采用的移动的GPRS通讯模块,只要有移动的信号,都能正常传输信号

网友H:
用电流信号传输4-20MA应该没有问题的呀实在不行用中继

网友I:
400米,用can,要不用光纤吧

电缆长度太长,信号无法传输怎么办?

网友J:
降低波特率 或者走光纤或以太网

网友K:
建议你用无线通讯,成本要省

网友L:
上面的老大,人家是说开关量啊。
应该可以直接连吧,我们试过几百米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你说的什么电容是寄生电容吧。

网友M:
中间加一个信号继电器

网友N:
没有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