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就是用USB转换的232接口再把它转换成485通讯接口,这样转换行不行? 跟需要485通讯的东西能不能好用呢?

网友A:
如果USB转接线质量凑合的话,可以的,知道用在S7-200的通讯编程上没什么问题。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

网友B:
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么转的,可以用的,我有用过笔记本调试一个485仪表时候就是这样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楼主:
力特的USB线还可以,有机会试试。

网友C:
可以的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般场合是可以转换的,例如我用在电脑与台大的温控器通信是没有问题,在电脑城里有得卖,几十块一套,只是有些机制例如要有应答机制,要求232某一个信号拉高就不行,我在想用三菱的Q的232串口就不能转换成485,因为大部分的485芯片都没有把某一个信号拉高(具体的那个信号一时忘记,要查查通信手册)

QQ:84818626

网友E:
你用宇泰UT503试一下,很好用的。

网友F:
力特的ZE-533也可以!

网友G:
可以的,我自己试过,不过就是要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咯,这样成本有点高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

网友H:
我也用过可以

网友I:
用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J:
可以的,我自己试过,不过就是要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咯,电脑城有卖,25元-35元一个,我跟台达ES的通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