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的字面意思怎么理解

楼主(2011-07-29):
这段程序的字面意思怎么理解。尤其是T0、T1定时器和M5、M8的取反指令。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应该是M5和M7的取反指令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T0,T1是定时器,定时器动作的时间值,就是D区里面的数值。
取反指令,就是条件接通或者断开变化,后面的输出也对应的翻转,例如,条件接通,后面的输出应该动作有输出,但经过取反翻转后,反而没有输出了。

楼主:
谢谢版主,那M5与M7的通断时间与T0,T1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B:
取反指令,比如TI 达到所定的时间后 原先常闭状态就会变为常开状态 T0就停止计时工作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问的这个意思
多遇贵人相助

网友C:
就是M7与M5交替导通,导通的频率由D7、D505的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