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气管:接管口径问题

楼主(2011-07-29):
PT1/8、PT1/4,PT3/8,PT1/2,PT3/4各等于多少分,多少mm

网友A:
我只知道有4MM 6MM 8MM 10MM的气管,不知道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有4MM 6MM 8MM 10MM的气管,不知道对应关系
我是说接口螺纹口径

网友B:
1英寸等于25.4MM,自己乘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
1英寸=25.4mm=8英分

网友D:
PT1/8 - 1分、 PT1/4 - 2分,PT3/8 - 3分,PT1/2 - 4分,PT3/4 - 6分

网友E:
PT1/8、PT1/4,PT3/8,PT1/2,PT3/4各等于多少分,多少mm
PT1/8 - 1分=6.3mm
PT1/4 - 2分=9.525mm
PT3/8 - 3分=12.7mm
PT1/2 - 4分=19.05mm
PT3/4 - 6分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