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协议宏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7-29):
请问各位大侠,测量设备是485接口,准备采用欧姆龙PLC中的协议宏采集此6台设备的测量值进PLC.
问题1:该六台设备是并联还是串联一起进PLC?
问题2:是否需要购买带地址分配功能的422/485适配器

网友A:
用CP1W-CIF11模块,它是4线模块422/485通讯,6台外设可2线并联采用485通讯

楼主:
我选的是CJ1W-SCU41.有一个232口和一个422/485的口。我准备用后面的一个口,六台设备用485串接在一起,最后进422/485的口,不知是否可行?还有是否需要带地址选通功能的RS422/RS485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