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75KW的风机,是变频启动的,用国标的35平方线,又怕小,想用50平方的线,纠结了好几天了。

网友A:
35的线子还嫌小啊
可以了,

网友B:
用50的吧,如果离变压器远一点你的线就带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如果很近的话够了,而且是在线标准的情况下,所以建议用5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5的线子还嫌小啊
可以了,

35平方的铜芯线确实是有点小,电机一过载线就没有了,我后来都用50平方的的。

网友D:
查表交联电缆 35mm2    20度 161A   25度 155A     30度  149A
                          50mm2    20度 192A   25度 185A     30度  178A

网友E:
电机线 35平方国标铜 可以啦
如果是变频器的电源线再小一点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0的吧,如果离变压器远一点你的线就带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如果很近的话够了,而且是在线标准的情况下,所以建议用50的

线的长度最多2米长。

网友F:
节约就用35的

楼主:
现在调试变频不带负载,天气热得很,外壳烫啊。

网友G:
谨慎。宁可浪费点。国内铜线纯度不够高。
无独有偶啊

网友H:
变频器有过载报警的功能  所以就不存在楼上所说的情况  35的国标可以了

网友I:
用50的吧,设备都投入了,不差那几个电线的钱。

网友J:
大哥,不小了啊。  我真纠结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K:
用50的吧,保险起见  不用冒那个险

网友L:
换我的话用75的,国内的线线径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我的话用75的,国内的线线径严重不足。

你露馅了,只有70的没75的吧?嘿嘿。

网友M:
我们单位90KW的才用35的线,75KW用的是25的线,从来没出过事,不过我们用线质量都是国标的

网友N:
用35的够了。风机水泵在设计时电机都有加大功率的现象,再加上用了变频器,功率因数很高。且你的线很短。

网友O:
如果距离太远的,真的用50的好,不会有问题

网友P:
35平方的铜线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单位90KW的才用35的线,75KW用的是25的线,从来没出过事,不过我们用线质量都是国标的

可能你的设备不是满负荷运行。我的设备满负荷时140A电流,但是我这个风机是不会满负荷运行的。好的,听大家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Q:
2米长,用变频器,35的线完全可以的。

网友R:
不用纠结了,2米长
50线比35线能多多少钱
放心点用50线

网友S:
35比较小,50正好。

116285966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用纠结了,2米长
50线比35线能多多少钱
放心点用50线

关键是没有50的,且现在35的已经做上去了。

网友T:
用50的吧  线路又不长,省那点干啥,免得以后肚子痛!

网友U:
安全起见,用50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50的,且现在35的已经做上去了。

厂里一台100KW-2极的电机,原来用50的线(负荷重),三天两头坏,
有一天,电机挂了,结果可想而知,
你的电机35线短时可以

网友V:
我认为电线的配伍宁大勿小,如果小了、电线就报废了,还要换大的。老板对你的能力也产生怀疑。

网友W:
用50的吧

网友W:
国标的3乘35加一的72   3乘50加一的83   差10来块钱纠结什么啊QQ435039594

网友X:
50.
绝对用50
才几米的线,差不了多少钱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Y:
建议用50以上的,线径本来都缩水了

工控组态

网友Z:
才两米线,还是用50 的吧!

网友AA:
35就可以了,变频器发烫,看看是不是散热通风不好。

网友AB:
35的也可以,你必须保证是国标的。用50的免后顾之忧。

网友AC:
这有什么纠结的,如果电缆是国家的,35平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