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E 指令输入区别?

楼主(2011-07-29):
上图是自己写进PLC的程序。
第一行是现在用的程序(cpu315)
后面两行是我写进的程序(练习cpu312c)
为何Move前不加输入节点传送进PLC 就导致PLC SF出错退出运行?
多谢指导!

网友A:
并非前面是否加节点的问题。
而是你的MOVE的OUT端连接的变量地址问题,如果你先前没有使用OPN指令来开启数据块,那么你是无法直接使用DBW0这种地址的,你必须使用绝对地址,也就是诸如DB1.DBW0这样的方式。
造成你SF的原因应该是OB121,即编程错误,由于你错误的使用地址,此时会造成区域长度错误,从而引发OB121编程错误,当你的PLC中没有OB121,就造成了SF灯亮的状况。

楼主:
学习了 非常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