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望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7-29):
我厂有台全自动循环式封口机在最近有时自己走带不停,具体是用触摸屏控制,当点击控制屏上的始动开关时,皮带电机运转带动凸轮一圈碰到微动开关给PLC信号,此时PLC 输出切断皮带电机接触器回路皮带停住,真空室下降抽真空封口,然后真空室上升走带如此往复运转。只有点击控制器上的清洗键时才一直走带。但现在是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就自己一直走带。微动开关接触器都换新的也不好使,恳请各位大哥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种机器,不好说。

网友B:
照楼主的描述过程来看,这个不难,但光这样说也不好弄,如果敢保证程序和通讯没有问题,就看看PLC是不是运行不稳定或者外部的开关量有没有坏的或者误动作的。有时候外部开关的线在似断非断的情况下的时候输出就不稳定。总之原因不一定是这些,但我只能这样分析了。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检查微动开关,微动开关动作是这机器的停止的指挥。

网友C:
其实楼主知道原理,皮带电机运转带动凸轮一圈碰到微动开关给PLC信号,此时PLC 输出切断皮带电机接触器回路皮带停住。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D:
程序一般不会出现错误,楼主试着检查一下微动开关及其控制线路吧,假如微动开关起不到切断接触器回路的作用,就会出现楼主所描述的不停现象!(有条件的话就在线诊断PLC,一目了然!)

网友E:
请检查一下微动开关是否给了PLC信号,用编程软件进行监试。

网友F:
检查下接触器线圈电路,微控输入信号,看看有短路没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G:
微动开关到PLC的线路检查一下,还有凸轮检查一下会不会没碰到微动开关。PLC程序给传上来,有人会帮你分析的

网友H:
你接触器等都换了新的,那再继续检查PLC输入输出的信号指示灯,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故障原因。
向朋友学习

网友I:
你可以监控一下,凸轮旋转到位后,微动开关信号动作是否已经输入到PLC中,PLC都具备输入指示灯功能。

网友J:
找到I/O表 用导线直接试验
望大家给分析一下
http://ymmfa.com

网友K:
这样说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微动开关与凸轮之间距离没有固定紧而导致的问题。

网友L:
程序一般不会出现错误,楼主试着检查一下微动开关及其控制线路吧

网友M:
直接短接微动开关信号试试

网友N:
这个其实楼主只要仔细检查不难的,这样问大家很难回答的,毕竟牵扯到现场的问题!

网友O:
检查一下触摸屏,如果表面不干净或者手指上有油迹沾到屏上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
看看输入点损坏没有,最好能监控一下,是最直接的了。

网友Q: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认为出问题的几个地方是,1微动开关清洗按钮输入点,2接触器的输出点在故障时是否有指示以确定PLC内部继电器触点是否有问题,3PLC性能不稳定

网友R:
看看输出继电器是否烧死短路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心,现在又好用了,好像是PLC输出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