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中断程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29):
刚接触omron的plc,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只能求教了~
如何在中断程序中使用无条件的微分指令呢?比如我想在每次中断中无条件地在100.00输出一个脉冲,那么应该用什么条件呢?如果用LD P_On OUT 100.00,最后的结果是100.00常亮,如果用LD P_First_Cycle OUT 100.00,又似乎只有第一次中断的时候有脉冲。用A200.14根本没脉冲…不知道怎么办了,求指教。

楼主:
@0.00?那要手动输入脉冲啊,我想要的是进入中断,就有一个无条件的脉冲,没找到好用的内部辅助继电器…

网友A:
你就不会变通一下?改为你的中断不就行了吗?这么死板,还能写程序?

楼主:
…什么叫改为你的中断?我都说了没有相应的内部辅助继电器表示这个中断在执行!你给我找到表示这个中断的方法,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