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请问一下S7-200 226电池安装怎么样安装的,在外面买一块电池要多少钱的

网友A:
电池大约100块钱左右,安装方法如图所示!

网友B:
那个塞子不是插存储卡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塞子不是插存储卡的吗?

也可以插时钟卡电池的

网友D:
可选卡插槽里可以选插 EEPROME卡 时钟卡 电池卡

楼主:
那如果选用电池后,PLC存储会不会受影响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选用电池后,PLC存储会不会受影响呢,谢谢

木有影响,放心大胆的安装!这个电池的作用是给RAM供电的,使RAM内的数据在长时间断电后不会丢失。

楼主:
谢谢高手,那原来内存不会变小的吧,还是以后想加卡就不可以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