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Q06UDEH应用

楼主(2011-07-29):
我目前在使用三菱Q06UDEH的CPU,可以通过网络与触摸屏连线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想说什么??显摆炫耀?不会吧,就一个CPU而已。。。
又或者想告诉大家这个CPU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连接触摸屏??

网友B:
我厂都准备用这个CPU,我贪的就是他能够通过网线通信,可以在办公室监控,不用其他复杂的设置和组态

QQ:84818626

网友C(2011-12-05):
我厂都准备用这个CPU

网友D: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