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9):
我有一个FX2N的PLC 另加一个485—BD想与台达变频器通信  怎么也通信不上 (可以加  减频率控制)   起动 停止都不行  请师傅帮忙写一个   千万不要说家园有   我在网上下了5个  步数一样 注解一字不差   没用    哪位师傅能写一个有用的程序?   等待急救中!

网友A:
三菱2NPLC与台达变频器通信只要一个FX2N-485BD就可以了。加存储盒可以使用两条专用指令,但存储盒不是必须的。

网友A:
可以加  减频率控制说明通讯上了啊!第一要注意通讯时序,还有可能启停的程序不正确。

楼主:
这就是那个程序  其实我不太懂   可以的话师傅帮忙加点注解     这个程序我用上去了之后可以加减频率控制  如果有错的话请师傅们帮我改改
附件: FX2N PLC与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rar (13 K) 下载次数:233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不然又下去了

楼主:
有没有师傅指点?  实在没人地方问了啊

楼主:
谁帮我改这个程序!   加分! 加分!      还是加分!   别忘了加上注解

网友B:
mitsubishi FX2n plc 与FX2n-485-bd扩展板和DELTA 变频器通讯时不需要FX1N-EEPROM-8L(存储盒) 在程序中通讯格式要对 例举 LD M8002 MOV H0C81 D8120   (D8120为与台达通讯格式) set m8161(m8161以8位为单位传送) mov k0  z0       LDP M8012 (以0.1s为周期震荡)ANI M8121(RS232C发送等待中)SET M8122 (RS232C发送标志).......

                                                                                                    changes   for   the    better[    post][/post]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C(2011-09-09):
    我也跟着学习了

楼主:
    真的没有师傅做过台达的通信控制 ???等待中

网友D:
我近段时间也在弄这个东西

楼主:
我还没有搞定  硬件我都有的   就是不能起动变频器   手动起动后可以加  减频率  如楼上的师傅搞定了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E:
存储盒只是针对于三菱自己的变频器使用的方便指令,与其他厂家只能使用无协议或者其他,不可以使用打包好的更能指令

楼主(2011-10-22):
真的没有人会了吗?  高手呢?  用一个FX2N-485-BD与台达FVD-B  做一个   起动正转   起动反转   停止    开机10HZ  最高50HZ
可以用X来控制频率加减的程序    请不要说家园里有    我连网上能下的都下了  步数一样   注解一字不差  实在搞不定了   急救急救

网友F:
  起动正转   起动反转   停止    怎么理解?你的程序不行,主要是哪里达不到要求。

楼主:
就是可以正转  反转   没有正  反指令时停止     那个程序上了之后设置好变频器参数后  起动不了  把变频器设成由数字面板为运转命令来源后   把电机转起来后    加减频率控制可是可以 但是一点也不顺  40HZ  减频率  没反应  再减减减  还是没反应   再减就直接到了10HZ   再加点  没反应  再加加加  没反应  再加直接上到50HZ了  调试的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F:
我先试试。

楼主:
好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参数设定的不对

楼主:
试好了没有啊

网友F:
很遗憾,工厂里的台达变频器被处理了。

网友G:
老兄。。。我在公司做过FX2N-485-BD与台达FVD-B 通讯的程序。但是程序有点复杂,没有注解的。不知您能不能看的明白。
你加我QQ332195021。我发个关于FX2N-485-BD与台达FVD-B 通讯的视频教程给你,看了包你会了,信不信有你。
不是广告。。。。。。。。也不是为钱。。。。。。。。。。。做人吧就是要有厚道。
下载积分:+3(小徒弟)

楼主: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