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我是新新手,向各位大侠求助,谢谢。最近我用FX1N系列的PLC控制两台混合式步进电机,发现其中一台步进电机,不能到达预定位置,或者多跑一段距离,返回也是要多跑一段距离,我想可能是惯性太大,就把速度调慢了,现在基本能到达预定位置,但是现在速度又太慢了,怎样才能即能把速度调快又能到达预定位置???我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降低最高频率(D8146),或者增大加减速时间(D8148)能实现吗???又与步进驱动器细分有关系没有???或者还有其他方法没有???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机械结构有问题。如机械传动装置是丝杠或齿轮齿条结构的话,电机应该不会跑过头。电气方面可以加长加减速度时间。还有设置一下D8145这个偏压速度。
  • 下载积分:+2(y266298) 热心助人  是 ..

网友B:
    跟机械结构没有关系,楼主的步进电机在高速时出现失步现象是因为大机高速时转矩小,低速就没事。如果用伺服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楼主用的是两相混合式的电机建议改成三相混合式或伺服。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C:
    在机械轴上加编码器监控位置也可以。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D:
    加减速时间加长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E:
    应该是跟转矩太小有关系,你可以调整运转电流设大即可!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

网友F:
    失步和过冲都是步进电机的软肋;要注意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和失步频率;一般来说增大细分可以提高精度和启动频率,但效果不是很好,最终还是要反复测试把加减速时间、频率等参数调到最优;如果对响应速度要求很高的话,建议还是改用伺服吧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

网友G:
    细分和频率,脉冲多调几次哦,慢慢来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

网友H:
    怎么用都是不理想,还是用伺服吧国产的也很便宜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

网友I:
    步进无反馈,负载大容易丢步,惯性大过冲。
    丢步解决:增大电流增大转矩;
    过冲:斜坡指令,减速缓慢一点。
  • 下载积分:+1(y26629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