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利用触摸屏做仿真时,怎么同时按下多个按钮

楼主(2011-07-30):
在利用触摸屏做仿真的时候,怎么同时按下多个按钮呢?不同按钮的组合会有不同的输出

网友A:
使用给变量赋值的方式。
比如将二进制代码0101赋予变量,不就是相当于2个按钮同时按下么。
至于实际操作,触发电容屏,电阻屏是无法实现多点触摸的。而大多数触摸屏都是电阻屏。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那个厂家的触摸屏?威纶、步科的把多个按钮放在一起即可,不过要注意动作的先后顺序;西门子的触摸屏就简单了,一个按钮可以加入多个功能,做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