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术加经验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控制柜里指示灯,送上电源或每开一个按钮都是每个指示灯微亮或闪一个,有时电全关了还带一些微亮,估计是零线的问题,如何才是正确有效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A:
真奇怪,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真是这样的话楼主可以在断电后拆下指示灯电源的一端,看看还亮不亮,要是不亮的话就好办了,加一只继电器,使它在上电时吸合,把所有指示灯的公共端接到这个继电器上即可搞定;拆下一根线还亮的话就怪了,就是奇迹了!

楼主:
柜里的零线都没有经过开关,漏电之类的,直接接上的,

网友B:
指示灯的电源用变压器供电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楼主用的指示灯电压是220V的吧,因为零线是公共线其他东西突然启动的时候有浪涌电压。如果楼主换灯泡的那种指示灯就没问题了,我估计你现在用的是LED的那种。
下载积分:+5(农村娃) 这个解释正确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支持原创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这样是很正常的 我也经常见得 3楼得是正解

网友D:
同意3楼观点

网友E:
我做了个电柜,用临时电缆时(3*4+1*1.5)也出现了楼主所说的问题,改用正式电缆后就没出现过了,估计是零线太小,距离过长,使零线对地形成压降的缘故吧

网友F:
在其他地方有漏电现象,我前段时间才解决了同样的问题。安全第一,要赶快解决。
向朋友学习

网友G:
指示灯用的是24VDC的吧?这个会出现楼主这样的现象。

网友H:
3楼正解,还有一种情况是导线比较长,有感应电压。
下载积分:+2(scw威伟)

网友I:
接线都对时:
避免用LED灯
尽量220V电压
可保解决问题

网友J:
不管是24V还是220V电源的指示灯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控制柜内有接地不良或根本就没接地的电源。你把N接大地试一下,一般都能解决问题。如还是不行,把控制变压器次级0V接大地、灯绕组的0V接大地试试。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K:
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零线有零序电压、、

网友L:
用一支电笔测PLC的输入COM端 电笔的灯也是亮的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问题怎会有科学的答案

网友M:
是有时候有这种现象了,电磁感应吧
但是把零线接上就不会了,很奇怪啊

网友N:
以前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指示灯拿掉零线也就接一根线也亮 3楼正解 是瞬间启动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O:
同意3楼的观点,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但我们一般是不去管它的。领导也不说。
zhou-jinsou

网友P:
3楼说的好

网友Q:
设计有问题 指示灯带电 触点接在指示灯的后面

网友R:
高手如云,肯定是用了LED的,我也遇到过。LED断电后微亮,反过来接也一样的,懂行的人不会多问是怎么回事?如果真的彻底解决,可以更换好一点的指示灯,拒绝使用山寨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S:
可以在加一个限流电阻。这样小电流的电感就不会让LED 发光了。

网友T:
有干扰,在接触器上假装滤波电容

网友U:
以前也碰到类似问题,也确实是LED之类的指示灯。

网友V:
可能线路形成了电容,经过浪涌电压,所以会有短时亮灯

网友W:
前段时间,搞了个舞台控制,PLC用60MR,输出负载220VLED灯,COM口并用N线,上电没有输出,一样微亮,换下COM线为L就OK了,家里的日光灯老闪烁,估计也是这么回事,有时间再整吧

网友X:
路过,也碰到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