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1-07-30):
FX3U与三菱FR-740变频器通过485-BD通信,接线和通信程序都是按说明书样例完成,但通信时SD灯不停闪烁,RD灯不亮,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我看有网友说要把参数551设为1。可我们这只变频器551最小设置数为2,不能设为1。请大家指教一下,变频器通信不成功有哪些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有发送没接收,还是程序有毛病。

楼主:
谢谢!除了程序有可能有问题外,其它设置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差点忘了,不知道你变频器都设置了哪些参数?一般会设置变频器站号,通讯速度,停止长度,奇偶校验的选择,操作模式等。

网友B:
先接一台试试先,基本设置两边都一致吗?有发送而无接收,应当是基本设置有问题,若是发送数据错,变频也会回一个错误的代码,还有线路接对没有,发送端接到对方的接收端的,极性要对。

QQ:84818626

楼主:
这是PLC这边的设置,变频器是同样的设置。线应该没接错,是按说明书接的。

楼主:
下图是接线图,只不过我没用分配器。变频器这边的100欧电阻我是直接把线剥开和3、6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C:
上传图纸和你修改的参数目录,帮你找找问题,建议你先不要用485BD,先用一个助手测试一下变频器的返回帧,看能否通讯上,能够通讯上就好了,然后在搞程序,看它的返回帧的格式,在搞程序很明了的,一眼就看到那个字符在第几个位置 呵呵呵仅供参考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样用“一个助手测试一下变频器的返回帧”,能说详细一点吗?非常感谢!

楼主:
这是变频器这边的设置目录

网友A:
PLC中的程序是按照7位数据长度,偶校验,1位停止位,19200波特率设置的吗?

网友D:
期待进一步的讨论,我也可以学习了。

楼主:
是的,两边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设置正确,是PU、EXT、NET当中的哪一个指示灯亮?是PU吗?

楼主:
我今天看到有网友的接线图,与三菱说明书的接线极性刚好相反,不知哪个是对的?

网友E:
我的FX2n也还没通讯上

楼主:
今天终于能够通信上了,SD和RD都在闪烁。能够正确写入一些参数,比如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但还是不能启动电机,通过监视D8152,显示266。按说明是“模式错误”,不知如何操作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一脉冲发出不?要吗就是变频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G:
程式中D8120的值设对了没有

网友H(2011-11-20):
请问楼主是如何连上 的?谢谢

网友I:
我以前是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测的。。成功了才做程序。。还用来检验那些山寨的变频器上带的通信是不是真的。。。

网友J:
我也碰到上述问题,期待有更多人加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