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问题那位大侠帮帮我

楼主(2011-07-30):
唉晕啊,我3u plc运行指示灯不亮可能程序有问题现在又不能解密,那位大侠帮帮我。

楼主:
外部电路图也没有

网友A:
要么自己改,要么找厂家,否则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B:
RUN指示灯不亮与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1.PLC有问题,更换PLC。
2.PLC在STOP状态,把PLC面板上手动开关打到RUN位置。
还有3U系列在市面上目前还不能解密。

网友C:
谁说3U系列在市面上目前还不能解密。已经被解密,早在论坛上有人看用过。

网友D:
可是没有软件流出呢,就几个人拿着,要解的是要到现场或者远程控制来破解,而且价格不菲。

QQ:84818626

网友E:
这要看你的机器复不复杂,如果简单的,可以清除程序,重新写一个就可以了,如果比较复杂的,也可以找专做同行机器的电气工程师重做一次就可以了,也很方便的

网友F:
程序指示灯不亮,先检查外部电源啊,进线220V是否有的,万用表可以量。
如果进线有,而没亮,看接口附近有个拨码开关是否已经拨上去。
如果拨过不行,基本要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