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7-30):
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有什么不同???
客户问到,不会回答啊!!!
各位前辈,请给我解答!!!
万分感激!!!
谢谢!!

网友A:
plc软继电器与固态继电器的区别
应用简便 可靠性高 抗电磁干扰性能好 体积小 编程简单 可直接通过组态软件监视系统运行。。。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是设定好时间后,动作输出的一种继电器,和闹钟定好时间,到时间后响铃差不多情况,
固态继电器,是和接触器类似的一种装置,但固态继电器是没有动触点的,所以也就不存在通断的时候产生火花烧蚀触点这类情况了。固态继电器不存在机械运动结构。

网友C:
有点不明白你问题

网友D:
时间继电器----功能控制用,用于定时,计时等,内部一般有个小机械式继电器,容量小,用于信号控制;
固态继电器----功率控制用,用于控制大电流的功率元件,如加热管,电动机等,相对于机械继电器,用晶体管替代机械触点,使用寿命长。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4楼说的很对

网友G(2012-05-22):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