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我昨晚安装射灯,一切搞好我还在配电房测试了下,好的。但是放到煤气炉上面安装就是没反应,进过测量当时的线电压476V左右,相电压300V左右,我以为是我的万用表坏了(再说射灯,是不是电压高了,里面有保护啊,反正我没见到有什么),之后我去配电房测量,嘿,表是好的,线电压412V,相电压230V。于是我就测量了配电房低压柜的出线,线电压最高的430V左右。当时我就想不通了哎,怎么会有“压升”???哪位大大帮我解答下哈,不胜感谢?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A:
线电压476当时是测了两相还是三相多测的,

楼主:
三相都测了   有二相之间达到500V了都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A:
那三相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三相不接地系统,有一相接地,另两相电压会升高
嗯嗯,但是三相电压最低的两相都是470V啊   这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
您看是不是有可能是无功补偿过了导致的啊?

网友B:
电压的上升原因,可能是由于射灯采用电抗器等感性负载引起。
检查射灯的接线是否正确。
我把射灯拆了然后测的

网友C:
用另外一个万用表来测量,看情况来说,有可能变压器有问题。

QQ:84818626

网友D:
车间到配电房的零线断了。
恩恩,我发现了,是煤气炉的零线断了,还有就是他们取电接线,接到一次风电机上了,我郁闷死了都

网友E:
你的煤气炉上有国产的变频器在工作吧,万用表用的又是水货,是不是?,你用优利德的万用表测一下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F:
万用表换块电池先。
呵呵  高   你说的问题有  厂里就是不给配电池
饿米豆腐
爱家爱china

网友G:
是电缆太细了 没别的原因 就是线细了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都很简单,按照三相五线制的标准。检查电源。

网友I:
应该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J:
你的表有问题,如果电压这么高,无功柜的电容早完玩了。至于你的灯不亮不好说,自己想办法。

网友K:
我以前也是,拿了两个万用表测也都是470多伏,后来又换了一个,就好了,证明是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L:
引用楼主5440205于2011-07-30 10:28发表的 求助压降问题,一个我看来违背常理的问题.哪位大大帮助下哈! :
我昨晚安装射灯,一切搞好我还在配电房测试了下,好的。但是放到煤气炉上面安装就是没反应,进过测量当时的线电压476V左右,相电压300V左右,我以为是我的万用表坏了(再说射灯,是不是电压高了,里面有保护啊,反正我没见到有什么),之后我去配电房测量,嘿,表是好的,线电压412V,相电压230V。于是我就测量了配电房低压柜的出线,线电压最高的430V左右。当时我就想不通了哎,怎么会有“压升”???哪位大大帮我解答下哈,不胜感谢?

你的系统会不会是零的电阻大,还是零线断,那样用电大的他电压就会很高用电少的他的电压就会很低,很容易烧电器的

网友M:
有没有现场补偿?万用表电池需不需要更换?应该不是零线问题,因为三相电压都升高了,这不符合逻辑。如果有变频电源也说得通!

1162859666@qq.com

网友N:
不知道你是什么射灯,但十有八九是接线问题,什么地方接反了。

网友O:
是不打到直流档了?那么高电压你那些电器还有用吗?

网友P:
可能有一相着地或零线问题 严重偏相啊

网友Q:
不放到煤气炉上面安装试试看

网友R:
你的万用表是个玩具吗?

网友S:
呵呵,大家的回答好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