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PLC的定位扩展单元只有EM253

楼主(2011-07-30):
西门子S7-200的PLC的定位扩展单元只有EM253吗?但它只能控制一轴电机,我想控制4轴电机,如果用4个EM253,空间又不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模板能控制4轴的扩展单元。

网友A:
200带四轴不好做,程序容量也有限,1: 300+200+4EM253,2: 317TCPU

楼主:
请问1楼的朋友,300+200+4EM253什么意思?

网友A:
300带200,做DP通讯,程序容量不大可以用两台200 可以联我326263945

楼主:
1楼是不是说要么用S7-300,要么用S7-200加4上EM253,是吗?

网友B:
PLC 里面的Q0.0和Q0.1可用做两轴,带两个EM253,但成本也高
松下好像现在有4轴的PLC,这价格就省下来了

网友C:
OMRON的CP1H,可以4轴定位,不用模块,价格还低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