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程序问题或是外部开关没给定电脑与PLC联机怎么诊断?

楼主(2011-07-30):
如果不知道是外部开关量没给定?还是PLC程序或通信问题?用电脑与PLC联机用编程软件怎么诊断?首先该怎么查?给位大侠能给点资料不?说具体点,举例说明不同牌子PLC如何查故障?

网友A:
一般联机监控程序的运行状态就可以了。看哪一步没有动作,根据输入点查找,顺藤摸瓜。如果熟悉操作工艺等生产要求,则更容易做到。

网友B:
用编程软件来监试PLC的运行状态,就会看到。

网友C:
分析梯形图、、、

网友D:
编程时在人机做出所有I/O点,熟悉工艺动作的人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