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定位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要用伺服做定位,以前用三菱的DRVA和DRVI指令,现在用西门子200的,貌似没有找到这个指令啊,怎么做啊,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加定位模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在向导里选择红线地方,如果是脉冲就选PT0,脉宽PWM。设置完成后生成子程序,在主程序里直接调用就行了。只有Q0.0和Q0.1。

楼主:
没有定位指令吗,那只是发脉冲指令啊

网友C:
有的,安装SEVER MAP

网友D:
补充一点 用Q 0.0 Q0.1 这俩点做定位的话,需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不能用继电器的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