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是初学者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30):
我下载的GT DESIGNER2在以前的XP上可以用,现在换电脑了在WIN7上出现不能启动--不能初始化字体管理器。请教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在下是初学者。

网友A:
换个系统,用XP吧

网友B:
W7好多软件都不兼容,换成XP!

网友C:
我也是ㄧ個新手,在這裡可以學到好多.

网友D:
换XP的系统吧,因为好多PLC和触屏都不能用W7

网友E(2022-09-15):
在C盘下找到这两个字体“DFGTGOT.TTF”和“DFGTMIN.TTF”,然后安装到系统目录的C:\\Windows\\Fonts字体文件夹目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