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编程指令问题用什么样指令好

楼主(2011-07-30):
我想要的是,这1工位工作完成后,记忆住,到下个工位,到第2工位给第2工位开始信号,第2工位开始,第1工位记忆复位,请看看用什么指令好 谢谢

网友A:
那不是移位指令么……

楼主:
什么 符号了 谢谢

网友B:
步进指令。

网友C:
用移位和步进指令都可以。关键是要会用。

网友D:
用步进指令就好了

网友E:
用SET和RST就可以办得到了。

网友F:
步进就可以了

网友G:
只要达到要求,用什么指令都行

网友H:
顶下8楼,都可以用,但个人感觉认为步进好STL,SET,RST,

网友I:
用置位复位指令,当前步完成后置位一个内部辅助继电器,用内部辅助继电器的触点在驱动下一个工位,然后在复位上一个工位所置位的内部辅助继电器,以此类推

网友J:
置位复位指令就可以

网友K:
具体看是一种什么情况,一般可用步进指令或置位和复位指令就可以完成。
zhou-jinsou

网友L:
SFTL SFTR
LD X0
SFTL X0 M10 K3 K1

网友M:
这就是典型的步进指令嘛,又简单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