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错误!!!!

楼主(2011-07-30):
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S232通讯口(9针的,上面5针,下面4针),我就买了一根USB的转换接口,最后发现通讯错误,在台式机上可以用的,是不是用USB转换要什么软件啊,是三菱的PLC,原因是钱的问题,可笔记本电脑又没有这样的接口,不知怎么办啊???

网友A:
一般的USB-232都需要安装驱动
下载积分:+3(scw威伟)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USB转232串口驱动装了没有,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装了个驱动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