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师教我再现功能树和工具条。

楼主(2011-07-30):
我的 Siemens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安装好了可我不知怎么用,结果把窗口左边的功能树和右边的工具条搞没有了,我以为我可以再搞出来的,结果一直搞不出来了。请教大师们教教我怎么能再现功能树和工具条。

网友A:
这个肯定要在查看-工具栏目里找撒

网友B:
如果左右两边出现图钉一样的东西,点击试试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在菜单(视图)下拉条里点击(重新设置布局)按钮,就恢复原样了,象3楼的图示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