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Siemens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可不可以自定义盘符安装,我的Siemens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在安装过程中没有看到程序给用户指定安装的对话框。结果被安装到了C 盘.

网友A:
可以自定义安装的啊,出现自定义的提示,是在前面安装的时候选择的。
  • 下载积分:+1(wlw)

网友B:
    个人建议走,siemens软件最好都安装在C

网友C:
    个人建议,siemens软件最好都安装在C!!!!

楼主:
    谢谢大家的教导,我卸载了软件又重新自定义安装了,软件工作正常。

网友D:
    肯定是有选择的,只是楼主没注意看,安装的时候注意每个画面的上方,有一个画面是有三个标签选择的,好像是选第二个标签

网友E:
    为什么不安装在C盘?这些软件安装都很麻烦,安装在C盘做个备份万一系统出问题还原一下就OK了,不然你又要坐在电脑面前2小时以上了

网友F:
    C盘太小,才20几G,哪有它的位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