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PLC的选择框怎么是紫色的

楼主(2011-07-30):
三菱PLC的选择框不知道怎么变成紫色的了
而且用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比如要删除哪个常开点 常开点是没有了但是变成一直线了 以前就是直接删除那个点的啊

网友A:
INS 键的问题 按一下 INS 键

QQ:84818626

网友B:
还可以弄成绿色呢。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你那是选择到了插入模式,一般的是在写入编辑模式。楼上的回答正确按INSERT键

网友E:
楼上的正解,有时我也要不小心这样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