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请问各位:

      在使用开环控制时, 你们在使用定位指令(DRVI和DRVA)时,每次停止后,是每次启动都回零点(ZRN)呢?还是断电以后在执行回零呢?如果正在发脉冲时,突然执行停止。如果不回零点怎么找位置?

我在使用定位时。是每次启动都执行回零点,请问各位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A:
记住现在的位置   如果是Y0就看D8140的数值

网友B:
一般来说上电后需要回一次原点,  在以后的运行中只要电机不出现卡死·报警·强制停止脉冲输出等在不影响内部位置计数的情况下都不需要在回原点啦···
合作共赢

楼主:
如果正在发脉冲时,停止发脉冲了,又是开环控制,怎么找回现在的位置呢?如果看D8140里的脉冲,运行稳定性怎么样呢?我是没有这样使用过,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呢?欢迎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C:
也想问一下,回原点后比如将D8140的清零了,如何将驱动器的残留脉冲清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想问一下,回原点后比如将D8140的清零了,如何将驱动器的残留脉冲清零呢

回原点后PLC自动输出清零脉冲,Y2输出。

网友E: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5楼的啊有具体的程序,怎么操作,接线啊有啥要求的,具体针对三菱伺服和三菱PLC

网友F:
开环控制一般上电都要回零点吧

网友G:
微信或qq:503660666拆机PLC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楼的啊有具体的程序,怎么操作,接线啊有啥要求的,具体针对三菱伺服和三菱PLC

程序
LD    M8002
  SET  M8140
   LD   M0
    ZRN  K1000  K100  X3  Y0
  K1000  回原点高速
K100     爬行速度
X3          近点开关
Y0          脉冲输出
Y2接驱动器上的CR,具体看一下手册

网友H:
三菱PLC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