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我有一台印刷机的程序在印刷版径触摸屏输入的运算上用的是32位2进制浮点数四则运算(DEMUL      DEDIV)

这样数值运算为什么就更精确吗  用32位2进制浮点数四则运算的程序比普通10进制四则运算麻烦复杂好多好多哦

我自已做的DA程序就没用32位2进制浮点数四则运算也可以用啊

不明白用32位2进制浮点数四则运算的程序比普通10进制四则运算 好在哪里啊?

请前辈给我讲讲行吗?

网友A:
确实要精确的多啊!
非浮点数的计算结果:DIV K10 K6 D0,那么D0=1,这个结果能接受吗?
                                        DIV K100 K51 D0,那么D0=1,这个结果能接受吗?
                                        DIV K1000 K501 D0,那么D0=1,这个结果能接受吗?
  • 下载积分:+2(ytmf0795) 热心助人

网友B:
    版主说得有理。
  • 下载积分:+1(ytmf0795) 热心助人

网友C:
    太精辟了 ,就是这样的,浮点数还分单精度和双精度浮点,双精度浮点,精度就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精确的多啊!
    非浮点数的计算结果:DIV K10 K6 D0,那么D0=1,这个结果能接受吗?
                                            DIV K100 K51 D0,那么D0=1,这个结果能接受吗?
                                            DIV K1000 K501 D0,那么D0=1,这个结果能接受吗?

    呵呵  我的意思当然要避开这样的工式啦 我有做过控制4DA模块  大概是这样的
    DDIV  K1000 K6 D0

    DDIV K10000  K51 D0

    D0这个数值在屏里显示时  它可以设定表达式为 D0/  100   啊 一样可以显示1。67啊

    这样也比2浮和10实 转来转去简略点啊

网友D:
        按楼主这种场合,常用的BIN除法就够用了。
    如果除数或被除数是浮点数的话,利用浮点数运算会比较省力且准确!当然,也可以把除数或被除数放大倍数,再用BIN运算去解决。 精确相对而言的,是看需要到小数点后几位了哈。。。
  • 下载积分:+2(ytmf0795) 热心助人

网友E:
    5楼有道理,把数值乘上100倍再作计算,精度还能接受。但是这样一样会把事情搞复杂。
    浮点运算最好的程序方式是用结构文字 Function Block 来作,程序很简洁,很容易看懂的。
  • 下载积分:+2(ytmf0795) 热心助人
  • Fred Lo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楼有道理,把数值乘上100倍再作计算,精度还能接受。但是这样一样会把事情搞复杂。
    浮点运算最好的程序方式是用结构文字 Function Block 来作,程序很简洁,很容易看懂的。

    浮点运算最好的程序方式是用结构文字 Function Block 来作???
    什么叫是用结构文字 Function Block 来作啊?
    请不吝指教

网友E:
    结构文字 Function Block是两个意思
    结构文字是一种编程语言,把阶梯图编程文字程序,类似C语言
    Function Block(功能块)是GX-Developer里面的功能。用结构文字作的功能块可以被阶梯图呼叫使用。
  • 下载积分:+3(ytmf0795)
  • Fred 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