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情况介绍:PLC型号台达DVP40EH00T2
输出点介绍:Y000脉冲串输出  Y001伺服正转信号 Y002伺服反转信号 Y003自动指示灯
故障说明:当PLC上电后工作时偶尔出现Y003输出的自动指示灯闪烁现象,闪烁同时Y000输出脉冲中断。
此种现象上午出现较少只有到下午或者是晚上时出现此现象较多。
另外PLCY003指示灯并不闪烁。万用表测量Y003输出对电源端电压伴随着自动指示灯闪烁时有时无。
本人判定为PLC输出Y000---Y003内部公共接点接触不良引起的。
请教各位还有其它原因导致此种现象吗?

网友A:
没试过,有试过DA模块接口接触不良,输出中断又瞬间恢复。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谢谢

网友B:
    1   把程序上传来看一下
    2    出现故障的时候,进入监控画面看一下
    3    输出中断怎么可以恢复输出。
    4   Y3伴随着灯的闪烁时有时无,(电压)灯不亮就没有输出,当然没有电压了。
    5   用脉冲,你使用的步进电机,还是伺服。如果是伺服,出错时,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1:无程序 2:无法监控( ..
  • 好好学习

网友C:
    要是接触不良的话,上午出现的少,下午或晚上出现的多,实在是没有道理,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瞬间低电压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温度过高造成PLC运行不稳定,换一台PLC试试看!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接 ..

网友D:
    没用过,不知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