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程序加了密码,怎么把它密码或程序删除?

楼主(2011-07-31):
施耐德PLC程序加了密码,怎么把它密码或程序删除?

网友A:
控制器—擦出 就可以啦

楼主:
我在不连机时删除能明显显示,但在我连机以后删除就显示很淡,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它加了密码问题。因为我以前没有用到过施耐德PLC,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