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设定软件能否下载变频器内设定

楼主(2011-07-31):
我公司有一E700变频器面板不能更改参数,我下载了变频器设置软件(中文) 版本:SW3 (FR Configurator),不知道能不能把原来变频器里的设定参数下载到电脑再传到另一个变频器呢?知道的麻烦说一下怎么传到电脑软件上?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这个软件我安装过的,不过我看了两眼感觉很麻烦,也许是没有仔细的看的缘故吧,我就把它卸载了。试试看应该就是做这个用的。

网友B:
那直接在这个变频器设定参数不就可以了吗,何必那麽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直接在这个变频器设定参数不就可以了吗,何必那麽麻烦呢
原来面板不能用,没法看参数,再加上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