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我用的是三菱FX2N-48MTPLC,新手,程序写了12000条。可PLC只有8000条容量,是需要装 FX-EEPROM-16吗?装在PLC的哪个位置? 然后还要设置参数吗? 请教高手们 小弟在这谢谢了~~~!!!
(因为我写程序追求简单逻辑,所以浪费很多容量,没办法,新手。呵呵 ,估计同样项目高手只要我的一半容量就搞定了。)

网友A:
扩展模块,plc旁边有个插口,插上就行
哦,谢谢你,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是插上后,再像平时那样PLC写入程序,它就自动转到储存卡了吗??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你这个容量不需要什么扩展卡的呀,没有用到特别的寄存器,建议不要在PLC里面写入注释,你只要该该设置就可以了呀。
你好,是这样的吗?你看一下我刚发的图片,是PLC使用说明书上截的。我现在写到4000步,我怕到时超8000步再想办法就迟了,所以着急。

网友C:
朋友你写的是12000步吗? 你怎么写的,48个IO点你写出12000步 !!!  I服了YOU      三菱FX系列的PLC 我到从来没碰到过内存不足的情况诶······
哦 ,我写的也就基本指令,来回动作。比较繁琐。。呵呵
合作共赢

网友D:
能写12000步,不就是高手了嘛,还找什么高手啊

网友E:
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高手啊

网友F:
汗~~~我菜鸟还是帮顶

网友B:
这个在编程软件里面设置一下我想应该可以的,里面能设置到16000步
嗯,PLC软件里是可以设到16000步,但问题是硬件PLC就这么大容量,软件怎么改都改变不了阿。是这么理解吗?呵呵

网友G:
  为啥要纠结步数,16000步够用了。。。来回动作你可以重复调用子程序撒~~ 优化你的程序应该可以满足
好吧,我没用过调用子程序,那就试试吧。

网友H:
16000步  厉害 我都没有写过这么大的程序 如果像你说的那种来回动的话用循环的指令试试 你给大家说说的你的动作时序 让大家给你点意见参考呗

网友I:
楼主你机器动作流程是怎样的?有兴趣了解,学习。

网友J:
1w+的程序 好多呀。。我最多也就写过3000来步。。把程序 简化,整理下吧。设计的思路有时候改一席也可以省很多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你要不把你的程序上传大家给你看看。看你是怎么绕出这么多步的,真能绕出这么多步,也不容易啊,你的扫描周期估计得按秒计算吧 呵呵呵

网友K:
不用设置的,装上去就可以了;plc会优先使用外部存储器装程序的

网友L:
佩服佩服楼主真的很厉害呀!

网友M:
16000步马拉松程序

网友N:
能写12000步,不就是高手了嘛,还找什么高手啊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O:
楼主是不是做了大量的数据比较访问,然后写程式的时候又是每一个数据都列列出来。用好V Z 能做很好的简化。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P:
一万二,看都叫人晕。能写出来还是令人佩服的。建议先好好研究控制对象的工作原理与工做过程,熟悉了工作特点后想写一万二都难呀。

网友Q:
楼主是不是弄导弹的吖

网友R:
很好奇楼主的程序啊

网友S:
十块钱一步,你发大了呀

网友T:
什么程序啊,楼主把要求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U:
楼主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写12000步程序,学习中

网友V:
12000步 不知道怎么写的?

网友W:
可以在PLC参数中修改的,最大16000步

网友X:
把程序发上来给大家见识下哦,还没见过这么长的,呵呵

网友Y:
加上外部存储器装程序,程序容量改为16K就可以用了。
PLC优先使用外部存储器装程序的

网友Z:
plc旁边有个插口,插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