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如题,我想让一条指令在整个过程中只在首次扫描的时候执行一次,以后不再执行,程序应该是咋个样子?感谢回答

网友A:
p_first_Cycle  M8002
这是程序吗?不好意思,我只会用梯形图啊。这个用梯形图怎么表示啊

网友B:
他的意思,这个M8002继电器,只在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ON一次。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貌似这个是欧姆龙的程序,我用的西门子

网友B:
补充一下,这个对于不同的PLC CPU 是不同的,比如:M8002 是 FX 系列的,如果是 Q 系列的,就是 SM402

网友B:
我再晕。。。。。这是西门子论坛,我却在说三菱的PLC。。。。。。。罪过啊罪过,不知楼主你到底是问那种PLC。。。。

网友B:
帮你再顶,期待高手解答
谢谢lovefeyer,我用的S7300

楼主:
问题解决,在OB100里面写程序,只执行一次

网友C:
用sm0.1调用
感谢感谢,我是在OB100里写的程序

网友D:
找你们的供货商,这方面有专业的技术员,他们肯定知道。也可以多交流
甚好!谢谢
销售西门子PLC QQ719884012

网友E:
M8002和SM402应该是三菱PLC的FX与Q系列的初始化指令。
一个是欧姆龙,一个是三菱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F: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感谢你,我是把程序写在了OB10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