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H0C8E D8120

楼主(2011-07-31):
mov H0C8E D8120 主要H0C8E 不知道什么意思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D8120用来设置通讯格式,具体如下

楼主:
谢谢你,虽然对这块还不是太懂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将H0C8E传送到D8120中,定义通讯格式

网友B:
在FX系列PLC 485通讯时,不管是控制变频器还是与计算机通讯都要写。

网友B:
0 C 8 E
对应是
0000 1100 1000 1110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 高手大哥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2011-11-04):
很好,学习了,就是图片还能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D:
HEX code 16進制寫入資料區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直接看可能不一定理解。需要看D8120具体“位”的定义。结合1楼;5楼的说明,应该能够理解了。

网友F:
H0C8E中的0C没有用

网友G:
通讯格式的设定,没这段程序无法和其他设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