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功率大于mm430变频器额定功率可以用吧?求解

楼主(2011-07-31):
我们这有一台200kw的电机,负载为一风机,现在有一台160kw西门子MM430的变频器,请教大家一下,这样变频器可以用吗?如果可以,要改哪些参数?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那是不行的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已经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功率了

网友B:
再买个与电机相配的变频器吧。
饿米豆腐

网友C:
430本来就是轻载型,如果开30HZ以下还可以试试

网友D:
如果轻载,频率低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的回答,是超了,如果买个新变频器,得10多万啊!不是轻载,还要有风压!原来的是160kw的电机,基本都在40Hz以上,发热大,才买的200kw的电机!

网友E:
200/160=125%,比额定功率多出了25%,这显然是不行的,虽然说变频器本人设计时设计允许超过额定功率使用,但是这个值已大于设计超出额定值

网友F:
一般不建议这样用,变频器一般是坏不了的,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时抱过电流故障就头疼了,说不定哪天半夜三更从老婆身边揪起来就难受了,呵呵!还有买一台新变频器用不了十多万,国产的英威腾,森兰等品牌估计也就四五万;国外品牌价格也就在六万到八万之间,控制一台风机,用不着什么特殊功能,用国产的应该也没多大问题!

网友G:
国产的只有汇川的最好,不过比国内其他品牌店的贵点。用合康的吧3. 4万就可以搞定(HID300-T4-220P)。合康做的很好的,比汇川上市还早

网友H:
如果工作频率在40HZ以上那就考虑,用变频器作为软启动器用。

网友I:
不行的,频率不是大问题,你查一下风机运行电流,如果超了变频器最大电流,那就要换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这里是生产线,对风机要求很高的,设备都是西门子的,看来得买新的了!

网友J:
不可以用的,不过变频器改下看行不行是变频器功率小也就是说变频模块小看看加上块行不行???是并联,不知道对不对,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