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7-200 无法控制电动阀,程序有输出值,可是没有电流输出啊

楼主(2011-07-31):
我接的电动调节阀是浙江青云仪表的调节阀,接线非常简单,阀那边四个端子:4-20MA输入信号端子的正和负, 交流220V电源的L和N端子,我就是把EM232的I0,M0分别接4-20MA输入信号端子的正和负,然后再给调节阀的交流220V电源的L和N端子接入交流220V电源.我感觉接线没什么问题,通过跟踪PLC程序也看到AQW2的值,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对其进行改变,可是EM232的I1 M1两端却没有电流输出信号,导致无法对电动阀进行自动控制,请问哪里出了问题?现在电动阀不接电源可以手动控制,但无法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A:
看看dip设置有没有弄错

网友A:
另外,你的说明里写的是AQW2,外面去接的"可是EM232的IO MO"?,没弄错吧?

楼主:
是的,没接错啊,以前一直是可以控制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了模块那里没有输出信号了

网友B:
检查你的线路,我感觉是线路问题

网友C:
我感觉程序上的故障能多一些 , 在你的格式上面下点功夫,看看是不是那块的毛病。

楼主:
下午调试了下,好像是模块的问题啊。我把电动阀接到EM232 第一个通道AQW0就好了,能控制了,有电流输出。第二个通道AQW2始终没有电流信号,请问同一个模块为什么一个通道好用,另一个不行啊?模块坏了,还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D:
把第二通道的接线全部都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通道的V0-M0之间有没有电压输出,把相应通道的地址赋值,如果没有电流也没有电压输出,说明此通道坏掉了!

网友E:
那应该是模块坏了 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 就是通道坏了 换一个通道改下地址就OK了。

网友F:
AQW2对应的是第2个通道M1 V1 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