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一小车间用50mm线,开关用250A的三菱空气开关...
测其电流:分别为 79A /85A /105A左右.
想问问师傅,按这样的电流,开关怎么还会整天跳???

网友A:
引用楼主小学生学pc于2011-07-31 22:25发表的 请教师各位师傅.... :
]一小车间用50mm线,开关用250A的三菱空气开关...
测其电流:分别为 79A /85A /105A左右.
想问问师傅,按这样的电流,开关怎么还会整天跳???

按道理不会的, 一种就是接头发热,引起的。一种就是开关的整定值已经变了,

网友B:
250A的空开跳闸。
1。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负载电路,是否有漏电。短路,接地情况,

2。空开损坏的可能性也有。
好好学习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的可是洋垃圾三菱空气开关,如果是更换国产新的即可。

网友D:
检查空开,负载 顶二楼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按所测得的电流,开关是不会过载跳闸的;
可参考1楼等的意见,进行检查。

网友F:
开关整定值是不是调低了,有没有电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G:
看看你用电的实际情况,有没有大电流频繁启停,或许会。。。个人观点

网友H:
不是空开坏了就是螺丝没锁紧!

网友I:
250A的空开跳闸。
1。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负载电路,是否有漏电。短路,接地情况,
2。空开损坏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J:
可能是空开坏了,或者有漏电现象,不然是不可能跳闸的。

网友K:
换个国产的吧,人民,常熟,正泰,德力西,天正的都可以尽量保持三相电流平衡

网友L:
建议换一个空开试试。

网友M:
你的设置值不对吧。

网友N:
你检查一下开关是否发热。如果发热更换新品。

网友O:
我感觉漏电啦 嘿嘿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P:
空開有問題的可能性比較大!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Q:
如果你认为排出了楼上几位的意见后,可以检查一下触点是否良好。

网友R:
我的經驗應該也是有漏电。短路,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S: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