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Y1脉冲输出中监控,
这句如何理解呢?
好好学习

网友A:
楼主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脉冲输出中M8148就ON,,脉冲停止输出就OFF,也就是说M8148是Y1的脉冲输出标志,M8147是Y0的脉冲输出标志.不知道楼主明白否?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A:
    例如Y1脉冲输出完成后复位MO,用程序表示为:LDF M8148 RST MO

网友A:
    特殊辅助继电器列表[代号 M8148]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8148
    名    称    Y001用脉冲输出中监视(Busy/Ready)
    内    容    OFF: Y001用脉冲停止中

    ON : Y001用脉冲输出中

    详细说明

    监视Y001用的脉冲输出。

    适用的CPU    仅用于FX1S,FX1N,FX1NC

楼主:
    那它的作用和M8146不是一样的吗?
    好好学习

楼主:
    M8029    M8146   M8148
    M8029完成标志位
    M8146是Y1脉冲输出停止,立即停止,那Y1输出中M8146是ON吗?
    M8148是输出ON,输出停止OFF
    这三者有区别吗?好像都一样呢
    好好学习

网友B:
    输出监控和脉冲完成根本就是两码事。M8029是你设定的脉冲数发完的时候才有动作,M8148是有脉冲输出就ON,没有就OFF。

网友A: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只要达到控制要求即可。
  • 下载积分:+1(zxd114) 真是好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A:
    上图的方法跟编程手册所述不一样,照样可以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