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01):
请教各位下面这个图片中输出继电器是什么意思?是三菱Q编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查找有关指令使用,MOV豆是相当于一个赋值指令,把某值赋值给某软元件。
饿米豆腐

楼主:
这个R6289不知是那里的?

楼主:
R11162是那里的继电器?屏是C语言编写的.

网友A:
从哪里来的要从程序上找。Rxxxx见上图。
饿米豆腐

楼主:
我没在这个里面找到所需要的,能否详说?谢谢!

网友B:
文件寄存器。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6楼,不过还是不明白,这文件寄存器是存放什么的?程序里面所有这种继电器不能全部显示出来吧?我试着修改但改不了呀?

楼主:
这与屏上的画面有关吧?画面是C语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