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有X当输出的吗?下面这个程序就是X输出,一直在运行.是三菱Q写的,请问这个X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这样用过,楼主可以查一下线路,看看X203、X202到底是控制哪个东东(程序内部设置X203与X202的状态?),关注一下。
饿米豆腐

网友B:
Q的可以,但是一般不要这样用,这作用具体个要看X202是什么模块的。

QQ:84818626

网友C:
Q系列的智能模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这是调试后遗留下来的垃圾快。以前这里本不是用X做输出的,调试完后就用X给屏蔽了。相当于C语言的“\\”给“注释”掉了。也许只有高手才会这么用吧。如果X是实体的输入点,没有外部输入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调试后遗留下来的垃圾快。以前这里本不是用X做输出的,调试完后就用X给屏蔽了。相当于C语言的“\\”给“注释”掉了。也许只有高手才会这么用吧。如果X是实体的输入点,没有外部输入是不会导通的。

Q系列的智能模块,是输入和输出映像,不是你想的那样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以上谢谢各位,学习了.这个程序里面有好多语句看不懂,是Q06的,程序步不是很多,一千多步吧,只是没有注解,

网友B:
1000多就用Q06,我的有上万部的才QO2,你公司真有米

QQ:84818626

楼主:
不是我们公司的,是上海一家的设备.

网友E:
LZ程序发上来,大家研究下。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楼主:
各位,现在我上传程序,希望各位指教帮我分析,里面有些指令还是不太明白.谢谢!
附件: 三菱智能模块-计数.pdf (143 K) 下载次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