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1-08-01):
下图中第一行我把DM0设为C1的设定值,可在第三行时想把计数器的设定值设为DM0时程序提醒设置错误,请问各位大侠怎样设置。我的目的是要把DM0作为C1的
设定值,然后通过文本来理 改C1的设定值。谢谢!

网友A:
C1指令内只能设置常数,要改设定值的话另外赋值给C1就好了;另外,T与C不能用相同编号

网友B:
楼上正解,需另外赋值。

楼主:
谢谢1楼,你给的程序中能通过文本更改DM0来更改C10的设定值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我想还请教一下:怎么在用“模拟器”中改变DM0的数值,并能看到执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