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菱的GX Geveloper程式,在蘋果的MAC作業環境可以執行嗎!!??

楼主(2011-08-01):
請問三菱的GX Geveloper程式,在蘋果的MAC作業環境可以執行嗎!!??
如果有相關知識麻煩告訴我!!!謝謝
急需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MAC有Windows模拟器,可以试试看,但是USB界面可能不行。
Fred Lo

楼主:
那請問如果是用Ethrnet請問可以與PLC連線嗎!!??在有Windows模擬器的環境下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有测试过
请知道的先进们解答
Fred Lo

网友B:
可以装个双系统试试。或者是装个虚拟机。
missile

网友C:
三菱软件应该在mac os系统下不能运行吧。我用ubuntu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