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GPP装上不能用!!!

楼主(2011-08-01):
我最近买的DELLi5的电脑,装的是Windows7的系统,可装上GPP8.34或8.52后却打不开,初始化失败。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出问题了?
zhou-jinsou

网友A:
这个版本不能支持WIN7吧,找高版本

楼主:
请问8.86能用吗?
zhou-jinsou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8.86能用吗?
V8.86Q在32Bit的Win7专业版已经很长时间的飘过……这是博人品的。

网友C:
win7不能装,你试试winxp好吗!

楼主:
可我的电脑装的是Windows7啊。没有XP怎么办?
zhou-jinsou

网友D:
你是不是安装在中文的文件夹中?那样的话试试安装路径改为英文的看看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晚上我再试一下。
zhou-jinsou

网友E:
8.86Q版本在32位的Win7中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F:
dell预装的是64位系统,换32位的吧

网友G:
既然换了,打算装编程软件,推荐换成XP专业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