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1-08-01):
我新买的DELLi5电脑,装的是Windows7系统。装上GX8.52后初始化失败。请各位高手教我。在此先感谢各位啦!!!
zhou-jinsou

网友A:
是你电脑的系统设置问题,我先前用Win7也是这样的情况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请教 1楼的要怎么设置啊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