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FX中T设置常数为零

楼主(2011-08-01):
三菱FX中T设置常数为零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有些起到将存储软件复位零作用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直接吸合,相当于寄存器M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为0表示没有延时